问一个关于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如果一个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为5A,但是开机时实际测试发现有个持续100微妙幅值为6A的尖峰,最近发现该管子经常坏,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肯定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关。。。

没有把图拷回来,失误了。
如果开机稳定时间是20ms,但是尖峰时间少于100us.大概只有几个微秒,但是会一直在2ms内重复出现,会有影响吗?

楼主:
没有把图拷回来,失误了。
如果开机稳定时间是20ms,但是尖峰时间少于100us.大概只有几个微秒,但是会一直在20ms内重复出现,会有影响吗?

网友B:
依所描述,没关系
每周一次充电流,才6/5A,充其量不过平均30mA

当然,若描述有误,则另当别论。不幸的是:恐怕有误
1. 是电源整流电路吗
2. 6A/100uS是怎么测得的
3. 能描述一下工作情况吗

网友A:
把这个脉冲给消掉,看看管子坏不坏不就知道啦

网友C:
无关,5A的二极管,短时间承受6A绝对没事,不要说100us了,就是1-2秒都没事。

网友D:
估计你的管子坏,这个不是主要问题啊!是不是尖峰电压击穿的管子啊

楼主:
该二极管是反激电路里面的整流二极管,附件中3通道为二极管阳极对GND的电压,4通道为流过二极管的电流。
为什么二极管导通后阳极对GND电压和流过他的电流有时会变为负值呢?

网友E:
貌似没看到6A的电流啊 而且就这点电流肯定不至于坏管子

网友F:
LZ用的是tek 3000系列示波器吧。:P

网友G:
5A的二极管,瞬时电流一般可达50A,当然时间有限制。

网友H:
50 OHM测这个。。。

以后看来坏的就不止是二极管了……

网友I:
一般是其它原因导致,过流不会这么容易坏。
过压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用的是tek 3000系列示波器吧。

好像是D3014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 OHM测这个。。。

以后看来坏的就不止是二极管了……

那该用多大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来给各位说一下。谢谢大家关注
确实不是过电应力导致
因为该二极管是插件,加工时需要提前把两个管脚弯曲。由于操作不规范,机械应力把里面弄碎了。
显微镜下看的很清楚。图片我就不上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想把分给大家分了。为什么老是提示我未分配完呢?就20分都送出去了啊

网友J:
你用的示波器和我的一样。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