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楼主(2013-06-26):
1 检测小功率晶体二极管

A 判别正、负电极

(a) 观察外壳上的的符号标记。通常在二极管的外壳上标有二极管的符号,带有三角形箭头的一端为正极,另一端是负极。

(b) 观察外壳上的色点。在点接触二极管的外壳上,通常标有极性色点(白色或红色)。一般标有色点的一端即为正极。还有的二极管上标有色环,带色环的一端则为负极。

(c)以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为准,黑表笔所接的一端为正极,红表笔所接的一端则为负极。

B 检测最高工作频率fM。晶体二极管工作频率,除了可从有关特性表中查阅出外,实用中常常 用眼睛观察二极管内部的触丝来加以区分,如点接触型二极管属于高频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多为低 频管。另外,也可以用万用表R×1k挡进行测试,一般正向电阻小于1k 的多为高频管。

C 检测最高反向击穿电压VRM。对于交流电来说,因为不断变化,因此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也就 是二极管承受的交流峰值电压。需要指出的是,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并不是二极管的击穿电压。一般 情况下,二极管的击穿电压要比最高反向工作电压高得多(约高一倍)。

2 检测玻封硅高速开关二极管

检测硅高速开关二极管的方法与检测普通二极管的方法相同。不同的是,这种管子的正向电阻较大。用R×1k电阻挡测量,一般正向电阻值为5k ~10k ,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

3 检测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

用万用表检测快恢复、超快恢复二极管的方法基本与检测塑封硅整流二极管的方法相同。即先用R×1k挡检测一下其单向导电性,一般正向电阻为4 5k 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再用R×1挡 复测一次,一般正向电阻为几 ,反向电阻仍为无穷大。

4 检测双向触发二极管

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都应为无穷大。若交换表笔进行测量,万用表指针向右摆动,说明被测管有漏电性故障。 将万用表置于相应的直流电压挡。测试电压由兆欧表提供。测试时,摇动兆欧表,万用表所指 示的电压值即为被测管子的VBO值。然后调换被测管子的两个引脚,用同样的方法测出VBR值。最后 将VBO与VBR进行比较,两者的绝对值之差越小,说明被测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对称性越好。

5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的检测

楼主:
用万用表R×1k挡测量管子的好坏
对于单极型的TVS,按照测量普通二极管的方法,可测出其正、反向电阻,一般正向电阻为4kΩ 左右,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对于双向极型的TVS,任意调换红、黑表笔测量其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否则,说明 管子性能不良或已经损坏。
6 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检测
A 识别正、负极
高频变阻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在外观上的区别是其色标颜色不同,普通二极管的色标颜色一般 为黑色,而高频变阻二极管的色标颜色则为浅色。其极性规律与普通二极管相似,即带绿色环的一 端为负极,不带绿色环的一端为正极。 B 测量正、反向电阻来判断其好坏 具体方法与测量普通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相同,当使用500型万用表R×1k挡测量时,正 常的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5k ~5 5k ,反向电阻为无穷大。
7 变容二极管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无论红、黑表笔怎样对调测量,变容二极管的两引脚间的电阻值均应为无穷大。如果在测量中,发现万用表指针向右有轻微摆动或阻值为零,说明被测变容二极管有漏 __电故障或已经击穿损坏。对于变容二极管容量消失或内部的开路性故障,用万用表是无法检测判别的。必要时,可用替换法进行检查判断。
8 单色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在万用表外部附接一节1 5V干电池,将万用表置R×10或R×100挡。这种接法就相当于给万用 表串接上了1 5V电压,使检测电压增加至3V(发光二极管的开启电压为2V)。检测时,用万用表两表笔轮换接触发光二极管的两管脚。若管子性能良好,必定有一次能正常发光,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为正极,红表笔所接的为负极。
9 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检测
A 判别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正、负电极。红外发光二极管有两个引脚,通常长引脚为正极,短引脚为负极。因红外发光二极管呈透明状,所以管壳内的电极清晰可见,内部电极较宽较大的一个为 负极,而较窄且小的一个为正极。
B 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测量红外发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通常,正向电阻应在30k 左 右,反向电阻要在500k 以上,这样的管子才可正常使用。要求反向电阻越大越好。

楼主:
10 红外接收二极管的检测
A 识别管脚极性
(a) 从外观上识别。常见的红外接收二极管外观颜色呈黑色。识别引脚时,面对受光窗口,从 左至右,分别为正极和负极。另外,在红外接收二极管的管体顶端有一个小斜切平面,通常带有此 斜切平面一端的引脚为负极,另一端为正极。
(b) 将万用表置于R×1k挡,用来判别普通二极管正、负电极的方法进行检查,即交换红、黑 表笔两次测量管子两引脚间的电阻值,正常时,所得阻值应为一大一小。以阻值较小的一次为准, 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负极,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为正极。
B 检测性能好坏。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红外接收二极管正、反向电阻,根据正、反向电阻值的 大小,即可初步判定红外接收二极管的好坏。
11 激光二极管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k挡,按照检测普通二极管正、反向电阻的方法,即可将激光二极管的管脚排列顺序确定。但检测时要注意,由于激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要大,所以检测正向电阻 时,万用表指针仅略微向右偏转而已,而反向电阻则为无穷大 。
二极管参数的专门术语
二极管的极电容
我们知道二极管具有容易从P型向N型半导体通过电流,而在相反方向不易通过的的特性。这两种特 性 合起来就产生了电容器的作用,即蓄积电荷的作用。蓄积有电荷,当然要放电。放电可以在任何方向 进行。而二极管只在一个方向有电流流过这种说法,严格来说是不成立的。这种情况在高频时就明显 表现出来。因此,二极管的极电容以小为好。 最大额定值 最大反向峰值电压VRM 即使没有反向电流,只要不断地提高反向电压,迟早会使二极管损坏。这种 能加上的反向电压,不是瞬时电压,而是反复加上的正反向电压。 因给整流器加的是交流电压,它的最大值是规定的重要因子。 最大直流反向电压VR 上述最大反向峰值电压是反复加上的峰值电压,VR是连续加直流电压时的值。  用于直流电路,最大直流 反向电压对于确定允许值和上限值是很重要的。 最大浪涌电流Isurge 允许流过的过量的正向电流。它不是正常电流,而是瞬间电流,这个值相当大。 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O
在半波整流电路中,流过负载电阻的平均整流电流的最大值。这是设计时非常重要的值。
最大交流输入电压VI
在半波整流电路(电阻负荷)上加的正弦交流电压的有效值。这也是选择整流器时非常重要的参 数。 最大峰值正向电流IFM 正向流过的最大电流值,这也是设计整流电路时的重要参数。
最大功率P
二极管中有电流流过,就会吸热,而使自身温度升高。最大功率P为功率的最大值。具体讲就是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乘以流过的电流。 这个极限参数对稳压二极管, 可变电阻二极管显得特别重要。
反向电流IR

一般说来,二极管中没有反向电流流过,实际上,加一定的反向电压,总会有电流流过,这就是反 向 电流。不用说,好的二极管,反向电流较小。
反向恢复时间
从正向电压变成反向电压时,理想情况是电流能瞬时截止,实际上,一般要延迟一点点时间。 决定电流截止延时的量,就是反向恢复时间。虽然它直接影响二极管的开关速度,但不一定说这个值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学一下

网友B:
方法不少,使用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