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述:IGBT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6-26):
IGBT的等效电路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知,若在IGBT的栅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上驱动正电压,则MOSFET导通,这样PNP晶体管的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成低阻状态而使得晶体管导通;若 IGBT 的栅极和发射极之间电压为 0V,则 MOSFET截止,切断PNP 晶体管基极电流的供给,使得晶体管截止。

由此可知,IGBT的安全可靠与否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

——IGBT栅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IGBT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流过 IGBT集电极-发射极的电流;

——IGBT的结温。

楼主:
如果IGBT栅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即驱动电压过低,则IGBT不能稳定正常地工作,如果过高超过栅极-发射极之间的耐压则IGBT可能永久性损坏;同样,如果加在IGBT集电极与发射极允许的电压超过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的耐压,流过 IGBT集电极-发射极的电流超过集电极-发射极允许的最大电流,IGBT的结温超过其结温的允许值,IGBT都可能会永久性损坏。 绝缘栅极双极型晶体管 绝缘栅极双极型晶体管 绝缘栅极双极型晶体管 绝缘栅极双极型晶体管

  IGBT 的开关作用是通过加正向栅极电压形成沟道,给 PNP晶体管提供基极电流,使 IGBT 导通。反之,加反向门极电压消除沟道,流过反向基极电流,使 IGBT 关断。 IGBT 的驱动方法和 MOSFET 基本相同,只需控制输入极 N 一沟道 MOSFET,所以具有高输入阻抗特性。当 MOSFET 的沟道形成后,从 P+基极注入到 N 一层的空穴(少子),对 N 一层进行电导调制,减小 N一层的电阻,使 IGBT 在高电压时,也具有低的通态电压。

IGBT 的工作特性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类:

1 .静态特性:IGBT 的静态特性主要有伏安特性、转移特性和开关特性。

IGBT 的伏安特性是指以栅源电压 Ugs为参变量时,漏极电流与栅极电压之间的关系曲线。输出漏极电流比受栅源电压 Ugs的控制,Ugs越高,Id越大。它与 GTR 的输出特性相似.也可分为饱和区 1 、放大区 2 和击穿特性 3 部分。在截止状态下的 IGBT ,正向电压由 J2 结承担,反向电压由 J1结承担。如果无N+缓冲区,则正反向阻断电压可以做到同样水平,加入 N+缓冲区后,反向关断电压只能达到几十伏水平,因此限制了 IGBT 的某些应用范围。

楼主:
IGBT 的转移特性是指输出漏极电流 Id与栅源电压 Ugs之间的关系曲线。它与 MOSFET的转移特性 相同,当栅源电压小于开启电压 Ugs(th) 时,IGBT 处于关断状态。在 IGBT 导通后的大部分漏极电流 范围内,Id与 Ugs呈线性关系。最高栅源电压受最大漏极电流限制,其最佳值一般取为 15V 左右。

IGBT 的开关特性是指漏极电流与漏源电压之间的关系。IGBT 处于导通态时,由于它的 PNP晶体 管为宽基区晶体管,所以其 B值极低。尽管等效电路为达林顿结构,但流过 MOSFET 的电流成为 IGBT 总电流的主要部分。此时,通态电压 Uds(on) 可用下式表示

Uds(on) = Uj1 + Udr + IdRoh

式中 Uj1 —— JI 结的正向电压,其值为 0.7 ~ IV ;

Udr ——扩展电阻 Rdr 上的压降;

Roh ——沟道电阻。

通态电流 Ids 可用下式表示:

Ids=(1+Bpnp)Imos

式中 Imos ——流过 MOSFET 的电流。

由于 N+区存在电导调制效应,所以 IGBT 的通态压降小,耐压 1000V 的 IGBT 通态压降为 2~3V 。

IGBT 处于断态时,只有很小的泄漏电流存在。

2 .动态特性 IGBT 在开通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作为 MOSFET 来运行的,只是在漏源电压 Uds

下降过程后期, PNP晶体管由放大区至饱和,又增加了一段延迟时间。td(on)为开通延迟时间,tri  为电流上升时间。实际应用中常给出的漏极电流开通时间 ton 即为 td(on)tri 之和。漏源电压的下降时间由tfe1 和 tfe2 组成,如图 2 - 58 所示

  IGBT在关断过程中,漏极电流的波形变为两段。因为 MOSFET 关断后,PNP晶体管的存储电荷难以迅速消除,造成漏极电流较长的尾部时间, td(off)为关断延迟时间, trv为电压 Uds(f)的上升时间。实际应用中常常给出的漏极电流的下降时间 Tf由图 2 - 59 中的 t(f1)和 t(f2)两段组成,而漏极电流的关断时间

t(off)=td(off)+trv 十 t(f) ( 2 - 16 )

式中, td(off) 与 trv 之和又称为存储时间。

网友A:
不错不错,讲的很清楚: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讲的很清楚

谢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