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4.2的PlanAhead打不开!license没问题!

楼主(2013-06-27):
显示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失(0xc0150002)
licens在planahead这里version limit是201211,是绿色的。这表示license至少planahead是可用的,对吗?

楼主:
13.1的也打不开,记得以前都打开过,在ISE里调用也不行。

楼主:
在xilinx planahead solution center 里没有找到这个问题,是不是用正版的不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A:
这个明显不是工具的问题,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
win32的xp,其他程序都没有问题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32的xp,其他程序都没有问题哦!!

license manager都找到它了,你还能说工具有问题么?

网友B:
换新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新版本

换啊,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