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输入输出损耗

楼主(2013-06-27):
请教 CD4051 在输入3V工频交流信号,输出的波形损耗能有多大,能否忽略,如果不能怎样计算。

网友A:
查手册 看导通电阻 自己计算损耗
如果损耗大,信号出来再运放补偿

网友B:
CD4051的导通内阻比较大,单电源供电下更大,如果3V工频交流信号是峰峰值3V,那就可以用0.5Ω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SGM4782,3.3V或者3.6V供电,交流信号加入VDD/2直流偏置,就可以基本无损通过,输出加隔直电容即可去掉所加的直流偏置

楼主:
谢楼上两位。我查了下手册,室温下导通内阻240ohm,对于我这有效值3V的信号已不能忽略。

网友B:
有效值3V,峰峰值就是8.5V,这个建议用SGM4581吧,双电源+/-5V供电,导通内阻50Ω

网友B:
负压的产生有个简单的电荷泵方式,比如ISL7660或者SGM3206:

网友C:
手册上有说导通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