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调试遇到问题

楼主(2013-06-27):
    现调试一块电路板,用稳压源供电, 正常电压为5V、0.15A。 现在稳压源一上电就出现过流保护(稳压源输出电流已调至0.7A)电压由5V降到2V,电流显示1个多A。 测5V与地之间的阻值为500Ω左右(另一块同样正常的板子800Ω左右),请问各位大哥大姐问题出在哪以及该如何解决。板子是四层的,电源和地都在里面,割线是不可能的了,难道只能撬管脚了?有没有 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从电源端着手慢慢查 顺着电源走向查
把你的图贴上或许可以给你点意见
你的现象貌似那个电容焊反了,重点查钽电容 如果有的话,
另外一个办法 稳压电源多加会电,然后边通电边摸那个器件发热 。

网友A:
估计还是你板子上那个器件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你板子上那个器件焊反了

版主V587啊  问题解决了 原来把EEPROM给焊反了 谢谢版主!

网友B:
测试之间500欧也不应该是1A多的啊   四层板就不太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