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在哪里选芯片型号

楼主(2013-06-27):
好像没看到怎么选型号,如果这样的话,48封装和100封装引脚完全不同,怎么在psoccreator配置的话不会出错吗

楼主:
可别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A:
点击project选择device select选项,在里面选择你使用的psoc型号

网友B:
封装千万不要搞错

网友C:
psoc可以通过usb进行下载程序吗

网友D:
很好找的

网友E:
这个,怎么不能截图啊

网友F:
楼主好好找找 这个有的

网友G:
这个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