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调试模式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6-27):
大家好!我有个疑问需要大家帮助解答下。我用的是pic16f877a单片机,最近在用icd2作为在线调试器调试程序。以前都是直接烧录,可是小弟将原先能正常显示的液晶程序,在调试模式里实验了一把,结果程序好像跑飞了,没有任何反应!小弟就想在这请教一下,是不是调试模式下编程需要注意什么呢?(小弟目前知道不能使用RB6,RB7两个口,其他的还需要注意什么呢?我的程序里没有中断程序)期待大家的解答!

网友A:
DEBUG模式需要打开,这个在配置字里面

网友B:
看手册,要求很严格,配置位需要关闭一些问东西,下载的管脚上面,不能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要求很严格,配置位需要关闭一些问东西,下载的管脚上面,不能加电容 ...

版主老师们,你们好!配置位我已经设置好了,debug能连上,就是运行过程中速度很慢,有的时候单步运行,运行着就会进入跟死机状态似的。此时断开icd2就会恢复正常。还有我想问一下icd2占用了哪些寄存器单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UG模式需要打开,这个在配置字里面

老师您好!这个debug我已经设置好了,icd2能够进入debug模式的。我想问一下编程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