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开关电源设计实例指南

楼主(2013-06-27):
第一章 概论 目录
1、1概述
1、2开关电源的基本构成
1、3开关稳压电源的稳定度
1、4开关稳压电源的分类
2、1脉宽调制变换器的工作波形
第二章 脉宽调制变换器
2、2降压型、升压型和升降压型变换器
二、降压型变换器
三、升压型变换器
一、概述
2、3Cuk、Zeta和Sepic变换器
四、升降压型变换器
2、4隔离型变换器
一、概述
二、推挽变换器与半桥变换器
三、正向激励变换器
四、回扫变换器
五、隔离型Cuk变换器
六、电流变换器
七、相位控制变换器
3、1概述
第三章 谐振变换器
3、2电流谐振开关
3、3电流谐振变换器
3、4电压谐振开关
3、5电压谐振变换器
3、6电流谐振与电压谐振特性的对偶性
3、7复谐振变换器
3、8E类谐振变换器
4、1PWM变换器与谐振变换器
4、2ZVS-PWM变换器的工作原理
第四章 零电压开关(ZVS)/脉宽调制(PWM)变换器
4、3采用线性电感换流电路的ZVS-PWM变换器
4、4采用可饱和电抗器换流电路的ZVS-PWM变换器
4、5采用改进型可饱和电抗器换流的ZVS-PWM变换器
5、1概述
5、2SG1524/3524脉宽调制型开关电源集成控制器
第五章 开关电源集成控制器
一、SG1524/3524的功能和特点
二、SG1524/3524的工作原理
三、SG1524/3524应用实例
5、3TL494开关电源集成控制器
二、TL494工作原理
一、TL494的性能
三、TL494的典型应用
5、4TL1451脉宽调整型开关电源集成控制器
二、TL1451工作原理
一、TL1451的性能和特点
三、TL1451的典型应用(双路输出的开关稳压电源)
6、1正向激励变换器的设计

楼主:
第六章 开关电源电路设计
二、工作频率的确定
三、最大导通时间(tONmax)的确定
一、技术指标
六、变压器初次级绕组匝数的计算
四、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的计算
五、变压器匝比N的计算
七、输出滤波器的计算
八、恢复电路设计
九、主开关元件的选用
十、输出二极管的选用
十二、变压器的参数计算
十一、吸收电路参数计算
十三、输出扼流圈的计算
6、2RCC变换器的设计
一、RCC变换器的电路结构
二、技术指标
六、磁芯的选用以及匝数N1、N2和N3的确定
三、占空比D与工作频率f的选定
四、输入直流电压V1的计算
五、变压器次级电流峰值I1p和匝比N,以及初级电感L1的计算
七、变压器的设计
八、开关晶体管VT1的选用
九、输出二极管VD2的选用
十、输出电容C2与C3的选用
十一、控制电路的设计
6、3通断方式变换器的设计
一、通断方式变换器的基本电路
二、技术指标
三、占空比D、频率f和输入直流电压的确定
四、初级电流I1p、匝比N12和电感L1的计算
五、磁芯的选用
六、变压器的设计
6、4斩波式变换器的设计
七、功率MOSFET的选用
一、斩波式变换器的电路结构
二、斩波式变换器的电路设计
6、5开关电源输入回路的设计
一、输入回路的设计
二、冲击电流抑制回路的设计
三、输入滤波回路的设计
7、1辅助电源与启动电路
第七章 开关电源性能改善措施
7、2保护电路
一、过电流保护电路
7、3效率的提高
二、过电压保护电路
7、4浪涌及其吸收电路
一、浪涌的产生
二、吸收电路
7、5噪声及其抑制
二、噪声抑制方法
一、噪声源
7、6功率FET应用于开关电源中的几个问题
8、1三端开关电压调整器——YDS××系列
第八章 开关集成电压调整器
二、性能实验
一、工作原理
三、使用须知
8、2降压型开关电压调整器——LM2575—5、0
二、性能特点
一、概述
三、外形图和引出脚功能
四、应用实例
8、3升压型开关电压调整器——LM2577—ADJ
二、应用实例
一、性能特点
8、4斩波式降压型集成电压调整器——LT1074/76
一、性能特点
二、LT1074/76的使用方法
三、LT1074/76的应用电路实例
8、5斩波式降压型集成电压调整器——MAX730系列
一、性能特点
二、MAX730系列的使用方法
8、6斩波式降压型集成电压调整器——MAX639
二、MAX639的基本使用方法
一、性能特点
8、7充电泵式集成电压调整器——MAX660/MAX680/LT1054
一、工作原理
二、MAX660及其应用
三、MAX680及其应用
四、LT1054及其应用
五、开关电压调整器的组合应用
8、8集成开关电源电路——MC34063
一、MC34063的基本性能
二、MC34063的基本用法
9、1开关稳压电源的典型方式
第九章 开关稳压电源实例
9、2斩波型开关稳压电源
9、3RCC方式开关稳压电源
一、简单的RCC方式开关稳压电源
二、输入电压范围宽的RCC方式开关稳压电源
三、采用专用组件构成的开关稳压电源
四、采用TDA4605构成的开关稳压电源
9、4FCC方式开关稳压电源
一、采用磁放大器的FCC方式开关稳压电源
二、采用专用集成控制器的FCC方式开关稳压电源
9、5谐振开关稳压电源
一、电流谐振变换器电路
二、采用专用控制器GP605构成的谐振开头稳压电源
9、6部分电压谐振开关电源
一、部分电压谐振变换器特点
二、部分电压谐振变换器工作分析
三、变换器的实用电路
10、1双极型低压降线性集成电压调整器——LT108X系列/LM2930系列
第十章 新型线性集成电压调整器
二、LT108X系列及其应用
一、概述
三、LM2930系列及其应用
10、2CMOS低压降线性集成电压调整器——S812/802系列、RX5RA系列和MAX663系列
一、S812/802系列及其应用
二、RX5RA/RE系列及其应用
三、MAX663系列及其应用
10、3CMOS多路输出集成电压调整器——RS5VE系列、MAX714系列
一、RS5VE系列及其应用
二、MAX714系列及其应用
10、4精密可调基准电源——TL431

楼主:
重点来了哦

网友A:
灰常感谢lZ

网友B:
感谢分享 好东西太多了,不知道什么才能消化完。

网友C:
楼主的目录都能占两页了!

网友C:
这个设计指南的资料有过了,帮顶一下的。

网友:
金升阳不是都是模块了么?

网友D:
这是一本书呀,下载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