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输入,多路输出 求程序

楼主(2013-06-27):
输入采用市电AC 220V;
2. 输出电压AC 80V、127V、220V、380V、660V;
3. 输出电压可进行手动切换,同时输出只有一路电压;
4. 并且切换时间为5秒
  利用89C51等!

网友A:
发现现代人越来越懒

网友B:
直接买个调压器不就完了,单片机都不需要了

网友C:
你的要求里面都说了手动切换,还要单片机做什么。

网友D:
意思是通过按键切换吧

网友E:
一有问题  先上来问问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通过按键切换吧

是的···之前做的其他工作   现在突然翻回来做自己的专业有点不知所措了···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做的其他工作   现在突然翻回来做自己的专业有点不知所措了···唉··· ...

那也用不着单片机啊,一个数字电路加继电器就够了。

网友F:
用个波段开关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用不着单片机啊,一个数字电路加继电器就够了。

能给个详细点的元器件清单或者电路图吗?···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个详细点的元器件清单或者电路图吗?···急的···

一个编码器跟一个译码器背对背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编码器跟一个译码器背对背就搞定了。

我去试试····3KU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试试····3KU

看了下你的题目, 切换时间要5s,这算是手动还是自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你的题目, 切换时间要5s,这算是手动还是自动啊

都可以的···这个看自己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可以的···这个看自己啦

如果严格要求时间手动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严格要求时间手动是不行的,

那就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个波段开关就可以了吧~~~

能给个电路图否?

网友G:
应该是自动,然后手动按键来切换选择输出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自动

自动就需要单片机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