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转485

楼主(2013-06-27):
串口收发的数据和用串口助手发出的数据不对,而且不变。

网友A:
看的我眼花

网友B:
这图太难看清,仔细检查逻辑是否有错。

楼主:
谢谢大家,新手,不知道大家说的不好看是什么意思?原理不对?还是外围电路太多?

网友A:
你截图的时候,截个大图。或者是把原理图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楼主:
发贴也是新手,附件发不了。高手另存一下看看。

楼主:
"发0不发1.发1靠偏置"。我这个图好像也发不了1.但1不知道怎么接。现在做的小板连上串品助手,单片机还没接,就不停的接收00.  再贴个新图通过图片和附件都不行,怎么办?

楼主:
图弄清楚了,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C:
你可以用"RS485串口数据采集及分析器",在电脑上查看一下数据包是否有问题,还是时序有问题,用这个在电脑上一查就能查到问题所在。

网友D:
估计是时序有问题,可以改变下光耦的匹配电阻,把电阻变小点,再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又改了一下,请高手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B:
电路设计不合适,晶体管用的方法不对,逻辑控制最好由MCU端控制,光耦直接与485接口连接,485接口芯片的驱动能力可以带LED。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三极管由单片机控制吗?单片机已经没有I/O口可用了,要不然485的使能端就用单片机控制而不用硬件的方法了。光耦直接与485接口连接?是去掉三极管还是去掉匹配的电阻呢?这个电路能实现您在其它贴子里说的发0不发1,发1靠偏置的功能吗?新手,很初级,谢谢高手了。

楼主:
电路又试了试,发现从图右边485的1脚到图左边RXD这一路信号衰减严重,如果直接把485的1脚和RXD接在一起就没问题了。但是不能不要隔离吧?怎么解决好呢?

网友E:
光耦怎么放在了CPU和max485之间,TXD怎么连到了RE和DE?看不明白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