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大家看看这两幅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27):
两幅图没有很大的区别,具体区别是R5左图接在R4后面,也就是大家常用的tl431做基准源的接法,右图的R5直接接在+5v上面,请问下输出有什么区别?输出对负载有什么影响?以及纹波的大小影响?在此感谢啦

网友A:
不一样,电路不全,其它不好说。如果5V是受U3控制的话,下图输出5V就是稳定的,一致性比较好。上图就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