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等电位的知识

楼主(2013-06-27):
请问TP30 是否可以算等电位,,,同时TP7在电路中可不可以算成等电位点。。。

网友A:
TP30与TP7之间没有直流通道,而TP7是一个直流12V电位点,因此两者不能算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30与TP7之间没有直流通道,而TP7是一个直流12V电位点,因此两者不能算等电位

谢谢T叔这么热心。。。。TP30和TP7是不能算等电位的,因为这两者是没有根本的联系。。。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对一个产品的test coverage 覆盖率进行计算,而计算公式中有一个叫等电位点,理论上如果每个等电位点都有测试点的话,那样我们的测试覆盖率可以达到100%。

扯远了。。。所以我现在要确定的是想TP7这个节点连接了好几个元件(每个元件的一端的电位应该是一样的),那他算不算一个等电位点呢?而TP30只连接了两个元件,那他能算一个等电位点吗?

网友A:
等电位概念为:
等电位即是等电势。在一个带电线路中如果选定两个测试点,测得它们之间没有电压即没有电势差,则我们就认定这两个测试点是等电势的,它们之间也是没有阻值的。

等电位要有参照对象,1个点跟谁等?
TP30中的2个相连接元件才可称为等电位.然而TP30在电路中跟其他电路没有直流通道,因此不能算你所需的等电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