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疑惑

楼主(2013-06-27):
使用TB6560驱动57的步进电机   但是在转动的时候 不能精确停止     步进电机在转动的时候出发一个光电开关,然后单片机触发中断  停止    有时候不能精确停止在感应的位置  怎么解决这个题  各位大神支招     速度并不是很快   在慢速下也还是停不准   8细分 和16细分都试过  无果

网友A:
不要用中断,用扫描足够了,发脉冲的间歇扫描,精度±1个脉冲毫无压力,绝大多时候就一个脉冲的误差,即可以认为±0.5个脉冲,无法再提高,步进电机的特性使然

网友B:
这个问题, 也未必是软件问题, 也未必是硬件问题, 还有可能是你的执行机构的问题.
一个个地分开来查吧

网友C(2013-08-08):
可以加我QQ,我空间就有;429525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