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FPGA底层实现CAN,不使用控制芯片,首次接触CAN,请教!!

楼主(2013-06-27):
第一次使用CAN bus,由于板子空间限制,不能使用SJA1000,领导让FPGA语言实现!
在opencore上找到了一个貌似是经过测试的VERILOG实现的CAN程序,就是SJA1000的底层语言实现
在这里请教有过相似经历的朋友,我在使用这个程序调试时应该注意什么,根据你们的经验怎么样调试少走弯路
时间比较紧张,在此先感谢各位!!!
目前我对主控的含义还不是很清楚,我会在论坛里搜一下帖子,学习一下CAN的知识,之前对CAN的协议有了一些了解!

另外,是否有人有VHDL版本的CAN程序,我一直都是用VHDL,现在又要开始学习VERILOG感觉时间上会拖延很多!
再次感谢!!!

楼主:
我记得以前有个CAN的板块,现在都归到工控,机电一体化了!!!

楼主:
继续请教,希望有过经验的给说一下
用fpga如何对SJA1000进行初始化,怎么样对地址和数据复用的8位总线进行配置??

网友A:
看 SJA1000 的编程手册吧.
让 FPGA 干初始化 SJA1000 这个事情, 感觉不大合适.
直接替代它比较合适

网友B:
想用FPGA实现can控制器,先把CAN标准看一下,按照上面实现就可以了。

楼主:
FPGA做主控是很麻烦的,c语言一句话的事,FPGA要好多代码还要时序配合
没办法,要求这样做,现在在写初始化的代码。边学边写,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