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多路输入捕获,dma方式的困惑

楼主(2013-06-27):
定时器5的四个通道分别测4路正弦波,当开任意一路都OK,同时开两路就不对了,乱跳。。。
求解,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中断反生了冲突   楼主

网友B(2015-04-1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的多路捕获也只能出来一路,几路同时测的话,就只是出来最后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