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 16.2的网表导入问题

楼主(2013-06-27):
麻烦大侠帮我看下,路径哪里不对,应该怎么改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etrev 16.2 Thu Jun 27 14:05:30 2013
(C) Copyright 2002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C:/candence工程文件/原理图工程文件/mysch';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C:/mypcb_lib/dspsystem.brd';
NEW_BOARD_NAME 'C:/mypcb_lib/dspsystem.brd';

CmdLine: netrev -$ -i C:/candence工程文件/原理图工程文件/mysch -y 1 C:/mypcb_lib/#Taaaaaa05004.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Jun 27 14:05:30 2013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29
elapsed time  0:00:00

楼主:
我是个新手,在网上找了半天,基本都是在setup - User preference里面设置路径,我不知道怎么改,麻烦大侠帮下忙!

网友A:
首先: 把中文目录都换英文目录,cadence 不支持中文字符 有时候就是会报错的
其次,器件标号重新标注下,全选,看看封装是否都写上了,
然后DRC 看看,最后生 网表,看提示再解错
导入网表 注意封装路径 以及封装名称和原理图中的命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把中文目录都换英文目录,cadence 不支持中文字符 有时候就是会报错的
其次,器件标号重新标注下, ...

好像是我做的原件封装有问题,各种警告!我用了别人做好的元件库就导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