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负电源电压不见了~~

楼主(2013-06-27):
电路接稳压电源正负15V后发现用万用表测发现+15V有示数,—15V凭空消失了~~求解啊

网友A:
凭空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哪里焊错了,端路了,
顺着电路自己查
“电路接稳压电源正负15V”很怀疑你是怎么接的

楼主:
电路需要正负15V 供电啊~~就是直接把电源接在芯片的供电管脚啊

网友A:
首先 你确定你接对了吗?

网友A:
要不你画个图上来 瞄瞄?

楼主:
我知道了~~问题已解决,就在电源端接的滤波电容接反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滤波电容接反 电容没炸算你走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凭空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哪里焊错了,端路了,
顺着电路自己查

本来想给你5分的,不过始终结不了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接反 电容没炸算你走运了

追问::为什么我的一个芯片在电路中微微发热,而其他的芯片冰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接反 电容没炸算你走运了

刚刚忘记给你分了~:)

网友B:
能上个图吗 78的与79的管脚还不一样  注意别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