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汇编问题

楼主(2013-06-27):
DEAL_DATA
                BCF                        B1,1
                BSF                        B1,5
                MOVLW                 0E1H
                MOVWF                 FSR
                MOVLW                000H
                MOVWF                 INDF

                MOVLW                 0E2H
                MOVWF                 FSR
                MOVLW                 090H
                XORWF                 INDF,W

能否说一下这个意思        BCF B1,1 BCF B1,5 这个为什么这样写, 说一说这个程序的意思,FSR和INDF 是什么关系呢,它为什么这样写

网友A:
BCF B1,1     BSF B1,5  得看B1定义的是啥?如果B1定义的是通用寄存器,那就是设置标志状态,如B1定义的是特殊寄存器,那得看特殊寄存器的1和5位的功能。

FSR和INDF 用于间接寻址,FSR是间接寻址的地址寄存器,INDF是间接寻址的操作寄存器;即写入0X5F到FSR后,对INDF读写操作,就是对0X5F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B:
不知道B1里的位是怎么定义的,但看这个程序没有任何意义。FSR和INDF是间接寻址,你可以理解FSR是一个unsigned char*p,FSR等效为p的值,INDF等效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