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5、600元的STM32F系列芯片离线编程器(用JTAG烧入)

楼主(2013-06-27):
哪里有5、600元的STM32F系列芯片离线编程器(用JTAG烧入),
每次抱一大堆线路板,在电脑上用JLINK烧写,实在麻烦。

网友A:
ISP多简单啊,便宜,方便。板子上搞个跳线就行了

网友B:
论坛里好像有,也可以去淘宝找找

网友C:
这个淘宝上应该很多吧

网友D:
到淘宝上找找看   楼主   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D:
实在不行   楼主  那就找一找   看看   能不能通过芯片把烧写器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