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红外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我买了一块PIC开发板,用电平变化中断采集脉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用烧录器自带电源时,红外头接收到一位数据0对应的高低电平基本都符合560US。但采用外部直流电源供电时,高低电平脉宽发生的很大变化,但总体一位数据0的低+高还是基本吻合1120US(大概是800+320),谁能帮帮解答一下??

楼主:
   有谁了解这个问题的缘由吗??

网友A:
这两个之间的时间区别你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我用示波器抓的。

楼主:
头码也是如此,高低电平有差但总体加起来还是差不多。

网友A:
按理说是一样的啊。你用的是38k频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是一样的啊。你用的是38k频率么

   是啊,开发板带的红外头,视频说是38Khz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开发板带的红外头,视频说是38Khz的

你现在是接收头解到了这个码,那发码那端是你编的码么。每次发的码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接收头解到了这个码,那发码那端是你编的码么。每次发的码一样么。 ...

   我是想写一个红外中控,用烧录电源时,已经能够调制发送了(脉宽有些偏差,估计是操作寄存器耗时照成的),然后我想试一下能不能控制空调,就外接直流电源到空调前。可学习空调代码时,发现1602显示的脉宽发生很大变化,我起初怀疑是程序问题,就用示波器抓了一下红外头发送波形,结果是红外头发送的波形脉宽也有很大的变化。接回烧录电源,一切正常。用哪只遥控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红外信号强度对脉宽有影响
供电电压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今天找了个圆头充电器,试了一下又正常的,可是用专业直流电源还是有问题,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