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状态寄存器的问题,高手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3-06-2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xxt\桌面\1.jpg1 在C语言中如何读取和修改ST0,ST1状态寄存器的值? ST0,ST1,IMR 等类似寄存器是否有固定地址,对应于2812地址号分别是多少? 能否有类似的**或书籍。
2 对于DSP的片上寄存器都有其固定地址,例如系统控制寄存器中的看门狗控制寄存器(WDCR)的地址为0x7029,那么在我单步执行完下图语句后,应用菜单view—memory 查看地址0x7029的值是否应为0x0068;可实际情况是值不变(0x0040),见图二,为什么?

网友A:
直接输寄存器的名字查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输寄存器的名字查看不行吗

不行啊,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你可以在watch下查看

网友B:
路过,过来看一下

网友C(2013-08-05):
st0 1是状态寄存器, c语言无法直接修改, 也用不到修改,除非写操作系统
只能嵌入汇编的

如果单单想要在调试状态下查看修改的话.
直接点ccs下的调试窗口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