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滤波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3-06-27):
电源用的12V电瓶,负载的变化可能会引起浪涌电流,所以用的π型滤波,参数是我根据经验取的,想知道稳压芯片前级和后级的滤波参数具体怎么计算,有什么公式没有(当年模电学的差不好意思了),请各位指点,感谢!

网友A:
C1C2直接接地,L2放到GND端,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2直接接地,L2放到GND端,不对吧?

感谢maychang大大,L2与R2位置应该互换(或换完去掉R2),我之前想的是负载和L2串联电流再留回地是一样的,汗,请问这个滤波参数有公式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maychang大大,L2与R2位置应该互换(或换完去掉R2),我之前想的是负载和L2串联电流再留回地是一样的 ...

毫无必要。
所有各“滤波”元件除C3和C1外都应该去掉,C2也应该放到近芯片处(如果电路复杂,可以用多个0.1uF电容)。
尤其是R1,如果是200欧,那么你的负载电流至多30mA。
从12V降到5V,没有必要使用LDO,用普通的7805即可。

网友B(2014-12-11):
引用 网友A:
毫无必要。
所有各“滤波”元件除C3和C1外都应该去掉,C2也应该放到近芯片处(如果电路复杂,可以用多个0. ...

我不太懂,版主说负载电流至多30mA,这是如何推算的?

网友B:
而且我也觉得既然是LDO,那就没必要加这么多的滤波器件,输入和输出各加两个电容即可。

网友C:
LDO个人感觉如果对波形要求不多 和楼上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懂,版主说负载电流至多30mA,这是如何推算的?

LDO需要至少零点几伏压降,假定是1V,那么12V输入减去LDO的1V压降和5V输出,在R1上最多降掉6V。6V/200ohm=30mA。如果负载电流超过30mA,输出端将不能输出5V。

网友B:
恩,明白了,多谢版主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