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端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3-06-27):
C8051F020的IO口输出方式配置为推挽和开漏该怎么配,是不是这样:1.IO口没接上拉的话,用作输入口配为开漏,用作输出口配为推挽;2.IO口接上拉的话,用作输入输出都配为开漏。因为现在电路的连线已经连好了,有些作为输出的口接了上拉电阻,不懂得要怎么配置

网友A:
用作输入的IO口不能配置输出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作输入的IO口不能配置输出推挽。

万一配错有没有可能烧掉呢

网友A:
不会烧掉,只是功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掉,只是功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