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问下3.7v锂电池充电电路是什么关键词,我好在网上搜

楼主(2013-06-27):
不是充电器上的电路,是连接电池和充电器u口的电路,并在手机、mp3、mp4上的电路。还有3.7v锂电如何转成芯片额定电压3.3v??

关键词和转电压

电池型号301014 3.7v,需要保护电路什么的吗,可不可以直接接,有个小马达,工作电流30ma,启动电流90ma。

网友A:
终于改锂电了啊
1 你要搞个充电IC 接锂电
2 你要弄个PMOS 来切换锂电和外接电源
3 搞个LDO 或者DCDC 来得到3.3V
4 电机可以直接接锂电
5 软包锂电,都是带了保护板的 可以直接用 (没有保护板,要做过压 过流 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改锂电了啊
1 你要搞个充电IC 接锂电
2 你要弄个PMOS 来切换锂电和外接电源

斑竹网上有没有什么视频或者书可以学习啊,关于锂电相关电路的,现在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入手
我搜了一下“锂电 充电电路”没搜到视频教程啊。

ldo可以用二极管代替吗,不会出什么问题吧,锂电3.7v的,单片机3.3v

充电的时候可以不使用单片机,这样可不可以不加PM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