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的时序问题 有可能卡住了 检测忙或者其他的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78M05带载能力不给力?有换过7805试过么。单片机上电不可能把电源拉这么低的啊。上电路图看看。78m ...
引用 楼主:
7805前级用的是变压器,而且这套电路一直在用。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stc12带lcd12864,但是没问题啊!用L7805驱动。我试过用3.7v电池供电。lcd12864依旧有显示,只是字 ...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很容易查出,先不接单片机,5V和地接一个100欧姆电阻,量电压。如果50mA电流,电压都变化大,那就 ...

网友E(2013-06-28):
STC12C5A60S2是否已经坏了。

网友F:
看看LCD功耗,用过STC12C5A56S2,电源用的好像是78M05,似乎未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12C5A60S2是否已经坏了。

我换过新的单片机,上电后也是4.0V,太纠结了!

网友G:
端口设置问题,把不需要推挽输出的IO禁止推挽,驱动LCD用准双向就可以了,背光别直接用IO驱动

楼主:
最近太忙了,一直没顾上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给出的建议!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