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高电压分压后输入到STM32的ADC通道

楼主(2013-06-27):
我现在想采集峰值达4200v的直流负高压,分压到2.1V左右输入到stm32的ADC通道中,这么高的电压该怎样选取分压电阻哪?或者有没有别的测量方法,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用互感器

看清楚啰!是直流!…

网友B:
用电阻分压是可以的,但需使用高压电阻,用多级分压即构成电阻网络的办法来做最佳。

网友C:
二楼,是直流。

原理上电阻分压即可,不知道这么对于这么高的电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楼,是直流。

原理上电阻分压即可,不知道这么对于这么高的电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

要保证分压后的电压,在输入到IO口 的时候不要超过IO口允许输入电压最大值...

网友E:
多级电阻串联,425kV的话,大概要几十级串联,后面加保护,在搞点滤波即可。没想象那么难,我曾经做过是你电压的 2 倍,都小意思

说的不错,这是正确的处置方法。

网友F:
得注意电阻的耐压值,和附近导线的间据。别的没什么问题。不过有银子的话,可以上互感器。

网友G:
用电阻网分压,但要环氧树脂包起来,不然电压太高会放电烧掉

网友H:
不隔离都不安全,用互感器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分压是可以的,但需使用高压电阻,用多级分压即构成电阻网络的办法来做最佳。 ...

春阳大哥,应该用哪种材质的高压电阻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级电阻串联,425kV的话,大概要几十级串联,后面加保护,在搞点滤波即可。没想象那么难,我曾经做过是你 ...

具体怎样级联哪?用0805贴片电阻吗?用哪个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得注意电阻的耐压值,和附近导线的间据。别的没什么问题。不过有银子的话,可以上互感器。 ...

您好,用哪种电阻好哪?互感器需要哪种规格的?我再PCB设计的时候需要具体注意哪些细节哪?谢谢!

网友F:
电压 / 电阻耐压值 = 电阻级联数量。当然,你得留出余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隔离都不安全,用互感器是正解

楼主要采集的电压是直流,用互感器那可不是一般的麻烦,成本远远高于分压。至于隔离,如果需要在直流后级回路里加也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春阳大哥,应该用哪种材质的高压电阻哪?

高压电阻是专用的,可靠起见,如前面我说的,用多个电阻构成分压网络,这也是工程上的规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级联哪?用0805贴片电阻吗?用哪个保护电路?

高压电阻都不是贴片的,更何况0805,看看0805尺寸下的爬电距离就该知道。

网友I:
确定采集范围,波的幅度要考虑。分压加高速光耦确保MCU安全。

网友J:
电压互感器应该可以

机与怎样的原理呢??…

网友K:
楼主听好呵!…你见过高压测试棒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