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ddr2问题

楼主(2013-06-27):
设计了一块板子,用qsys搭了一个ddr2,时钟速率为166.667,ddr2宽度为16bit
故理论速率上限为83*64Mbps
但是,实际测下来写只有理论10%,读只有理论的2%
但是,读写数据都是正确的,就是速率太慢,被waitrequest 阻塞的比较多,请问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一般读写效率为理论上的70%,你这就太少了,不要在qsys里面用,有可能其他模块太多,单独在quartus里面用

网友B:
你是如何读写的啊。burst开启没有?

网友C:
:)还是XILINX的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是XILINX的好啊

altera的内存读写效率比xilinx高多啦

楼主(2013-10-12):
引用 网友A:
一般读写效率为理论上的70%,你这就太少了,不要在qsys里面用,有可能其他模块太多,单独在quartus里面用 ...

单独在quartus就好了,感谢

网友D:
altera的内存读写效率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解决了,只是才发现这帖子已经很久以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