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BS塑料外壳 后加工问题

楼主(2013-06-27):
如下图: 这个边需要去掉1mm,有什么机器可以做到吗?
或者有什么厂家可以外包协作。
是大批量(几千个)的加工。

网友A:
找个小姑娘,买把合适的锉刀,锉2下即可

网友B:
雕刻机  可以做

网友C:
这个拿机器处理得先做个夹具,再考虑加工费的话恐怕不合算了,手工挫则无法保证一致性,塑胶外壳的成本不高,不如改改模具重新注塑一批。

网友D:
LZ想要用现成的壳是吧?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电磨工作台,就象装修的锯木板的那个结构,找一个直径合适的刀具,把盒子放在两个定位轨道中间,一推过去就搞好了,几秒钟一个

楼主:
楼上的兄弟,太感谢了,你的配图真是太棒了!:hug:

网友D:
不客气,你到网上搜索“旋转锉”,有7千多件,应该可以找到合适直径的,实在找不到,就加工2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想要用现成的壳是吧?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电磨工作台,就象装修的锯木板的那个结构,找一个直径合适的刀具, ...

人才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Z想要用现成的壳是吧?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电磨工作台,就象装修的锯木板的那个结构,找一个直径合适的刀具, ...

赞,真牛人。
再问个问题,要在壳上开个方口(usb口),有何好办法?见图中红色部分

网友G:
才几千个啊,这个量算很少了。

网友D:
开方孔用雕刻机可以做,用手动冲床也可以做,看实际需要了

网友H:
re 5:人才呀!!!!!!!!

网友I:
这个就像在半导体硅片上做孔成激光一样

网友J:
顶,回答的棒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开方孔用雕刻机可以做,用手动冲床也可以做,看实际需要了

冲床划不来,刀具定制比较贵

网友L:
佩服佩服

网友M(2020-08-25):
都是人才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