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求助一个关于MAX232芯片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MAX 232 的VS+ 引脚好像有两种接法。

第一:接个电容然后对地第二:接个电容然后对VCC
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呢?这里谢过!

datasheet里面提到:C3 can be connected to VCC or GND.但是没有看具体说明,但后面又有If polarized tantalum or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are used, they should be connected as shown,说如果用钽电容或电解则需要按图示接法使用(VS+ 接 钽电容+ 钽电容- 接地)

网友A:
我也看到了这个问题, 我以前用第二接法, 正常.
但现在的手册上看到的是第一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