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

楼主(2013-06-27):
对串口通信今天才了解,怎么感觉是个点对点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协议了,不会有多用户并发吧(我的理解),一个COM只能有一个用户来发数据,那么串口通信可不可以直接使用阻塞的函数呢?read下,没有数据来就阻塞在那里,这样的话是不是效率很低呢?
如果使用什么高级的异步I/O,使用了能提高系统的效率么?如果没有必要的话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性能呢

网友A:
推荐使用portmon软件辅助调试串口通讯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portmon软件辅助调试串口通讯软件。

很好用的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C:
可以用2楼的软件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portmon软件辅助调试串口通讯软件。

相当实用的串口通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