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3-06-27):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string   s1="andy test.";
    char  *p1;
    p1=&s1[4];

    cout<<"p1="<<p1<<endl;
    cout<<"&s1[4]="<<&s1[4]<<endl;
    cout<<"*p1="<<*p1<<endl;

return 0;
}
p1我定义的是一个指针,取的是&s1[4]的地址,但为何p1输出的值是一个字符串“ test”,而不是一个地址值呢?

网友A:
因为p1 是char类型。要输出字符地址,用 &p1

网友B:
这是<<操作符重载的结果  你强制转换下类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因为 cout 必须支持输出C字符串,所以一切字符类型的指针,都会按照字符串输出,其他的指针才是输出地址。
要保证输出地址,强转为 void* 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