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的显示难题

楼主(2013-06-27):
void main()
{
    pout=1;

        while(!sm)
          {
             scan();
                   }

    set_temp=(key1*100+key2*10+key3+key4*0.1);

        while(1)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

                 ds1820dis();//显示温度值
                  PWM_WOKE();

                 }

}

void PWM_WOKE()
{
  pout=0;
  delay(10*(set_temp-tvalue));
  pout=1;
  delay(tvalue);

}

我的目的是显示温度传感器读回来的温度值,同时根据温度来调节灯的亮度。但是我把PWM_WOKE();放进循环里面后数码管的显示就变成闪现的了,求大神们给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A:
PWM_WORK()里面的delay时间太长了。

数码管显示,你是用的动态扫描吧?

网友B:
PWM_WOKE()中的延时delay(),影响到了 ds1820dis()的刷新。
有个馊主意想不想试一下:在delay()中,套个ds1820dis()。这样,刷新的问题解决 了,就看你的具体情况是否允许这样啦。

网友C:
这个不是难题吧,你一开始设计程序就应该考虑到时序优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_WORK()里面的delay时间太长了。

数码管显示,你是用的动态扫描吧?

是啊,就是动态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_WOKE()中的延时delay(),影响到了 ds1820dis()的刷新。
有个馊主意想不想试一下:在delay()中,套个ds18 ...

呵呵,这个不行哦,不过还是谢谢你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