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34的板子在ccs3.3下连510仿真器,报错,请教原因,谢谢

楼主(2013-06-27):
如果用28234 xds510 emulator连接,则直接报如下错误,然后ccs退出。

如果用28335 xds510 emulator连接,则可以连接上,但是连上后在ccs里不能正常reset或restart cpu,一旦进行如上处理,连接立刻断开,提示: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0x00000020/-1150 Error during: Execution, JTAG protocol reset.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target is not connected.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PS:连接28335的demo板正常。

另外,启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如下警告,需要手动设置时钟频率和PLL设置,有影响吗?

网友A:
怎么看到你在ccs中选择了两个CPU_1啊  这是不合理的
启动的时候也不应该出现这种警告  不需要手动设置的

楼主(2013-10-22):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到你在ccs中选择了两个CPU_1啊  这是不合理的
启动的时候也不应该出现这种警告  不需要手动设置的 ...

添加了两个,但是只选择其中一个启动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了两个,但是只选择其中一个启动就可以。

谢谢,解决了?

楼主:
重装了CCS,可以连接上了。
但启动的警告还是有。

网友A:
启动警告具体没有遇到过  可能还是按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