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509外扩Flash为什么不用地址线中的A0——分析

楼主(2013-06-27):
下面三种接法中都是从DSP总线的A1对应接到Flash的A0上顺序连接的,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使用DSP的地址总线中的A0呢,这要从5509的寻址方式说起,5509有两种不同的寻址方式——字节寻址和字寻址。当DSP中的CPU访问程序存储器空间时,采用字节寻址方式,而CPU访问数据存储器空间时,采用字寻址方式。C5509通过外设存储器接口EMIF对外部存储器空间进行管理,外部存储器空间被分成CE0-CE3四个空间,分别有EMIF的CE0~CE3四个引脚管理,当然这些引脚一般与外存储器的片选信号连接,如上图中连接所示,当CE1引脚为低电平时,则选中存储器,其存储内容就会被映射到CE1空间。
由于DSP中在访问程序存储器空间时,采用字节寻址方式,而访问数据存储器空间时,采用字寻址方式。所以对外扩flash操作是应该定义为字地址。
C5509的字地址宽度为23bit,而其内部地址总线为24bit,字地址加载到内部地址总线上进行传输时,内部地址总线就在23bit地址的后面自动添加一个0。
例如:一条指令要读取字地址(23bit)为000013h处的一个字,则读数据地址总线传输的24bit实际值为000026h。
所以CC5509的地址A0不能与外扩flash的A0相连,如果连接,则当编程对字地址200000h寻址时,外扩flash获得的地址是400000h,并且只能获得偶数地址。
这下应该明白了为啥在字寻址模式下不能使用DSP5509的地址A0了吧。(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说明我解释的还可以   :D

网友B:
原来如此啊,又长了一些知识。顶楼主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啊,又长了一些知识。顶楼主牛人!

呵呵   共同进步
你也多多分享  让大家长长见识
: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就好   说明我解释的还可以

绝对的还不不错的。

网友C:
版主分享,必属精品

网友D:
很有用,谢了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斑竹

感谢支持

网友G:
分析的不错哈

网友H:
版主分享 必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楼主辛苦了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分享 必是精品

过奖了

网友J(2013-11-20):
不是很明白。我用的是5507BGA封装的,它是A[0..20],还有一个A0',接的时候也是从A1开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很明白。我用的是5507BGA封装的,它是A[0..20],还有一个A0',接的时候也是从A1开始吗? ...

应该是   你在仔细理解一下

网友K(2014-01-06):
请问楼主,第二个图片里面高位的地址线接在了McBSP的引脚上面是啥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第二个图片里面高位的地址线接在了McBSP的引脚上面是啥意思啊? ...

高位地址的扩展  不扩展的话5509能寻址的范围太小

网友L(2016-01-19):
今天正好看到了EMIF,看到楼主的贴,总算理解了为什么不从A0开始的。
但是有了别的疑惑,
看书,对32bit宽的存储器做8bit数据访问室,外部地址线A[21:2]对应于内部地址的bit21-2,根据bit1和bit0决定加载的byte
这里的A[21:2]不是应该对应于内部地址的bit22-3吗?

网友L:
还有一点的疑问,例如TL16C752挂在CE1空间上扩展串口,硬件电路里将DSP的A1-3接到了752的A0-2,对应了楼主说的A0为0.
但是,只是使用三根地址线的话,例如0x200000跟0x2100000两个地址的低三位地址是一样的,这样岂不是访问的内容也一样了?

网友L:
把书里面截图了下,问题有点乱啊,辛苦楼主了

网友M:
这个跟地址的设置有关系的。

楼主:
最近又开始研究  5509呢

楼主:
此资料又被顶起了

网友:
那如果还用了 FLASH的高位线呢 又是怎么读写地址呢?读写高位时还要再进行一次擦除吗?

网友N:
这个跟地址的设计相关系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个跟地址的设置有关系的。

这两天折腾硬件,刚看到,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个跟地址的设置有关系的。

或者说EMIF的地址A0-A13的输出是由什么决定的那?内部地址?
例如,要写0x20 0001,输出是什么样的那?

网友L:
引用 楼主:
此资料又被顶起了

以前都是用师兄们的电路,所以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设计就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或者说EMIF的地址A0-A13的输出是由什么决定的那?内部地址?
例如,要写0x20 0001,输出是什么样的那? ...

你写的地址减去基地址  然后就是输出到地址线上的高低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都是用师兄们的电路,所以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设计就跪了

地址不管用多少位    外设有多少个
最重要的是片选    那个外设被片选了
地址线才对他有用

楼主:
最近是使用5509A的多了吗    资料又火起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写的地址减去基地址  然后就是输出到地址线上的高低情况

恩,原来如此

网友O:
5509有两种不同的寻址方式——字节寻址和字寻址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版主分享,必属精品

跟着大神学习

楼主:
在一些书籍中都有相关介绍

楼主:
有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啊,又长了一些知识。顶楼主牛人!

真心不错  TI一般不会有相关的文档详细说这些细节

网友P:
能有人在使用过程中将自己的发现分享出来   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