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单片机如何控制一个电阻接入电路中。

楼主(2013-06-27):
请教各位用单片机如何控制电阻R10接入电路中,需要用什么器件可以代替开关S2?谢谢了。

网友A:
控制PNP或者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MOS

网友C:
cd4066模拟开关
前提是R10不能太小,因为4066导通电阻的有几十~几百欧

网友D:
模拟开关SGM4157YC,导通内阻0.8欧姆

网友E:
三极管,mos,模拟开关,数字电位器, 继电器(闭合次数有限,不推荐。)

网友F:
理想性能状态自然是继电器,但是继电器速度和寿命是问题;
如果实在反馈回路中可以串联所有电阻,选择适当的分压点到反馈端,就可以使用模拟开关了,现在好像也有导通电阻很小的迷你开关,精度和价格满足时首选;

网友G:
根据电阻R10的大小,考虑继电器和模拟开关了

网友H:
6楼 的建议挺好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大侠的赐教,今天找了些模拟开关的资料,顺便在淘宝上淘了两个回来先试验下。

网友I:
确实得看电阻的大小,为了节约成本,建议使用三极管咯,不过要查清楚三极管的CE间导通电阻,调下R10为合适的值

网友J:
去选低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选择时还要注意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