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解决三极管温漂问题

楼主(2013-06-27):
现在利用三极管搭建了一个高频振荡电路,频率为2.5M,但是在不同的温度下,产生的波形的幅值不同,个人认为是由于三极管的温漂引起的,请问各位有没有较好的办法解决或者减小温漂的影响呢?

网友A:
这样的振荡电路,通常对幅度没有很严格的要求,倒是对频率要求较高。
如果需要稳定幅度,可考虑用
1、限幅电路稳定幅度。
2、加温度补偿,例如利用热敏电阻或二极管来补偿。但相当困难。

网友B:
三极管温漂不是主因(是的话说明你放大器设计有问题)。
需加稳幅电路,较老的方案有四:
1,用温敏电阻(热敏电阻、低压灯泡、半导体电阻等);
2,用幅度检波器;
3,用有源器件的非线性;
4,用二极管嵌位。

网友C:
三极管温漂是因为随着温度的变化,发射结的压降会变化,要想减少这种变化,你需要使发射极电阻的压降很大于发射结的压降时,因为温度变化引起的发射结压降的变化,不会使发射极的电流有很大的变化,此时,震荡就会变小

网友B: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振荡器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分析技术,大信号+小信号,线性+非线性分析技术。
倘能精通这个,模电真的是学到家了,再学其他技术就易如反掌了。

xukun此观点,完全同意。

网友D:
很简单,最好的办法——差分放大

见过用差分放大解决振荡幅度变化的么?

网友E:
用温漂小的三极管,或制造一个温度变化较小的环境

通常只有在其它方法用尽时,才能够“制造一个温度变化较小的环境”来解决此问题,因为这是成本最高的方法。

网友F:
没弄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最好的办法——差分放大

呵呵,我搞错!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振荡电路,通常对幅度没有很严格的要求,倒是对频率要求较高。
如果需要稳定幅度,可考虑用
1、限幅 ...

限定幅度?因为工作环境要在3-40℃,再加上功率三极管本省要产生温度,这样就会在低温和高温时都会产生漂移,若要限定幅度的话,则需要添加门限电路了,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温漂不是主因(是的话说明你放大器设计有问题)。
需加稳幅电路,较老的方案有四:
1,用温敏电阻( ...

能否对后两种方法稍微讲解的详细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温漂小的三极管,或制造一个温度变化较小的环境

这个环境是不受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温漂是因为随着温度的变化,发射结的压降会变化,要想减少这种变化,你需要使发射极电阻的压降很大于 ...

请问具体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振荡器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分析技术,大信号+小信号,线性+非线性分析技术。
倘能精通这 ...

恩,就是啊!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也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限定幅度?因为工作环境要在3-40℃,再加上功率三极管本省要产生温度,这样就会在低温和高温时都会产生漂 ...

先说清楚你倒底是要什么。首帖说“但是在不同的温度下,产生的波形的幅值不同”,所以我理解你是要稳定幅度。至于你所说的“低温和高温时都会产生漂移”,不知道指什么量“漂移”。
3-40℃不是什么大范围,通常电子设备环境温度变化比这个范围要大。
若想得到网友帮助,务必把自己的要求和电路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你倒底是要什么。首帖说“但是在不同的温度下,产生的波形的幅值不同”,所以我理解你是要稳定幅 ...

我发现就是在3℃和40℃的情况下,我对振荡波形整流之后的电压存在差别,因此我个人认为是在不同的温度下振荡的幅值存在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就是在3℃和40℃的情况下,我对振荡波形整流之后的电压存在差别,因此我个人认为是在不同的温度下 ...

你还是没有说你倒底要什么,只是描述了一个现像“我发现……电压存在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说你倒底要什么,只是描述了一个现像“我发现……电压存在差别”。 ...

我的需求是振荡电路在3-40℃的范围内,任意温度,振荡幅值都稳定!可能是我个人描述有误吧!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需求是振荡电路在3-40℃的范围内,任意温度,振荡幅值都稳定!可能是我个人描述有误吧!不好意思! ...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加限幅电路。

网友G:
换成数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