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各位高人,我在调试TMS320C6713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
EMIF数据线有一位,我测量了一下对3.3V电源的电阻,显示180欧姆左右,其他数据线对3.3V电源都是几兆欧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是印制板的问题或者是焊接问题。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各位~~

网友A:
外扩总线理应该是相同的  只能说明是此引脚到3.3V的外部电路引起的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配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