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

楼主(2013-06-27):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看了一个运放电路,不知道什么意思,恳请知道的大侠能够给予解释,非常感谢!!!图片如上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减法器吗?看模电书上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减法器吗?看模电书上有吧

但是发现比一般减法器多了个电容,不知道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滤波还是其他作用,影不影响最后结果。

网友B:
一般滤波用,多数还是后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滤波用,多数还是后加上去的。

那是不是在计算的时候可以把电容看成是断路的

网友B:
是的,输入信号应该也是直流信号。

网友C:
这是个经典的差分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发现比一般减法器多了个电容,不知道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滤波还是其他作用,影不影响最后结果。 ...

很明显是滤波,谁说过输入信号就不嫩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滤波,谁说过输入信号就不嫩滤波?

谢谢了,模电知识太匮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