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变化,电压平移电路帮忙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28):
u32和R200组成电流电压变换,输出对应电流的电压,u31等组成加法器,进行电压平移,不过由于使用同相端做加法输入,会引入些许误差

网友B:
电流转电压,
电流是有方向的,估计你出来的电压也会有负的,
所以要抬升1.25V
你要看输入0V 是否输出1.25V 做好0点调整即可

网友C:
现在的接法有个麻烦:SO1可以经过R205、R206影响到R203、R204的分压比,直接抬2.5V不行吗?
一定要抬1.25V的话,1.25V基准要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