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感器 采集电路 求解释

楼主(2013-06-27):
单电源供电,差分放大
给一个 脉冲激励信号
传感器输出直流耦合时,采集正确
传感器输出交流耦合时,出现错误,表现为

当给一个 正弦激励信号时
两种方式均正确
请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把那俩1M的电阻换成100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俩1M的电阻换成100K试试。

试过10k 100k的都没有成功,这跟是单电源供电 和双电源供电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可能是偏置不当吧,把传感器下面两个电阻加大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偏置不当吧,把传感器下面两个电阻加大点试试看?

你说的是1M的那两个电阻吗?

网友B:
R3和R4(?)那两个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和R4(?)那两个可调电阻。

哦,我没说清楚呢,R1 R2 R3 R4 组成的电桥 是传感器的等效电路 我控制不了

网友B:
那么就是在传感器“下方”串电阻呗,以抬高输出电压。

网友C:
+-电源。
当用单电源时,输为为-时(>0.7v),会出现很多意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
当用单电源时,输为为-时(>0.7v),会出现很多意外情况。

这里 我加了 抬升 VCOM的啊, 主要现在脉冲激励信号,有两个过零点,交流耦合时,脉冲就只有一个过零点了,并且给正弦时,也没问题 直流耦合时也没问题

网友D:
这位兄弟,不要着急,电了就是很神奇的东西,遇到问题,**下去,也许就在某个时间点自动突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 我加了 抬升 VCOM的啊, 主要现在脉冲激励信号,有两个过零点,交流耦合时,脉冲就只有一个过零点了 ...

脉冲激励信号频率是多少?而传感器输出交流耦合信号的频率是多少?这2个有差别吧

网友F:
输入端应该把电位台高到1/2 Vc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激励信号频率是多少?而传感器输出交流耦合信号的频率是多少?这2个有差别吧 ...

脉冲激励信号 上升时间6.4us,持续时间16us  在传感器的带宽范围内
正弦激励信号 从10Hz到5kHz都验证过,没有问题

网友G:
没看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传感器出来的是什么信号,
采样处得到是什么信号?
有参照,才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端应该把电位台高到1/2 Vcc

一般情况下 共模电压在1/2VCC 输出动态范围最大 但并不是绝对的 跟芯片有关,这里我能保证共模电压是一个合适的值

网友H:
高通滤波器有低频率段是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