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l8019as与s3c2440的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2013-06-27):
哪位大侠,弄过rtl8019as,不知道怎么连接RTL8019as和S3C2440,芯片手册说RTL8019as的供电电压是5伏,而S3C2440端口输出电压3.3伏,不知道怎么样连接这两芯片
在网上找了下,想用74lvc4245a作为两者的电平转换,但是74LVC4245a有个方向控制引脚,我觉得这样太麻烦,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直接用个芯片,不用控制这块芯片的输入输出方向

楼主:
其他的74ls245芯片貌似也能电平转换,但是还是有个控制输入输出方向的引脚,我想问下,能不能在两个芯片连接之间串接电阻,如果能,大概接多大的电阻

网友A:
现在还用5V的芯片,你不是自找麻烦么。
从设计的角度上来讲,5V的芯片的3.3V的芯片连接最好使用电平转换。
两者之间加1K的电阻确实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但是这只是一个保护的策略并非是解决方案。

网友B:
方法一:换个3.3V的芯片
方法二:使用电平转换

楼主:
我还是用电平转换吧,这样更保险一点,谢谢各位大哥给出答案

网友C:
何不直接找3.3V的芯片呢……

楼主:
rtl8019as这个芯片只有5伏供电的,没有3.3.伏,至少我没找到,而且我买的模块用的芯片就是5V供电的,本人穷学生一个,自己画板,调试花的时间和金钱太多,承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