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105 捕获就差0.几HZ

楼主(2013-06-27):
hz, STM8, TI, ce, tc
贴程序
/*******************************************************/   主程序
#pragma vector=0x10
__interrupt void TIM2_CAP_COM_IRQHandler(void)  //捕获1
  {

  if ( TIM2_GetFlagStatus(TIM2_FLAG_CC1) == SET )
        {

        switch(BH.key)
            {
              case 0:{
               BH.hr_buhuo1 = TIM2_GetCapture1();
               BH.key=1;
               TIM2_CCER1_CC1P=1;   //下降沿
               }break;

              case 1:{
                BH.hr_buhuo3 = TIM2_GetCapture1();
                TIM2_CCER1_CC1P=0;   //上升沿
                BH.key=2;
                }break;

              case 2:{
                BH.hr_buhuo2 = TIM2_GetCapture1();
                BH.hr_buhuo2=BH.hr_buhuo2-BH.hr_buhuo1;
                TIM2_CCER1_CC1P=1;   //下降沿

                BH.key=3;
                }break;

              case 3:{
                BH.hr_buhuo4 = TIM2_GetCapture1();
                BH.hr_buhuo4=BH.hr_buhuo4-BH.hr_buhuo3;
                BH.hr_buhuo=BH.hr_buhuo4+BH.hr_buhuo2;
                BH.hr_pl=PL_psc/BH.hr_buhuo;     //检测的频率
                SPEED_BUZ=(BH.hr_pl/2)*60;   //检测的实际转速
               TIM2_CCER1_CC1P=0;   //上升沿
                BH.key=0;
                }break;
            }
        }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CC1);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CC1);

}
/*****************************************/  初始化
void time2_init(void)      //捕获
  {

      TIM2_PSCR=0x08;         //2的8次分频256  最大65535分频 (16000000/256=16us, 16X65535=1.04S  最小1hz)
      TIM2_ARRH = 0xff;
      TIM2_ARRL = 0xff;
      TIM2_CCMR1=0X01;      //01:CC1通道被配置为输入,IC1映射在TI1FP1上
      TIM2_IER_CC1IE=1;   //允许捕获/比较1中断
      TIM2_CCER1=0x01;    //使能捕获
      TIM2_Cmd(ENABLE);   //使能TIM3计数
  }
/**************************************************/  //常数

#define PL_psc          125000                //(单片机频率/PSC分频数=PL_psc)

就是差几转,高手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输入捕获10-300HZ,谢谢了

网友A(2013-09-03):
10~300HZ 应该可以做到误差为0

网友B:
需要这么精准   楼主   这个  就比较有点头疼了

网友B:
帮你顶一个   不知道这么精确   后面的产品   能不能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00HZ 应该可以做到误差为0

不可能,除非晶振1600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除非晶振16000000

你要精确到小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