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遇到两个集成不认识呢?

楼主(2013-06-27):
一个表里的,两个芯片不认识呢,有高人见过吗?
一个ST的,官网上好像没搜到,功能上看像是运放,如图1
还有一个,就不懂了,三只脚的,如图2,上面好像写着M53V,好心人路过指点啊

网友A:
第一个看不清,能拍清楚点上面的字不,3pin的猜测应该是TL431

网友B:
XE61CN2545MR

网友C:
去查表贴元件代码。

网友D:
看不清 官网没有的要么就停产要么就型号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