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拆机探无线充电 揭开无线充电器内部的秘密

楼主(2013-06-27):
手机的无线充电功能摆脱了线的束缚,让手机充电变得简单自如。凭借着这样的优势,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手机的时候都在考虑无线充电这项功能。无线充电自然少不了无线充电器。

无线充电如何实现

充电怎么就从有线变成无线了呢?说到这个问题,首先要和大家说说Qi。Qi是一个实现设备无线充电的全球标准,它由无线充电联盟制定。其原理大概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来展示:

从网络上也查到了关于无线充电内容原理的相关解释:“发射线圈放置在底部(L1),接收线圈位于上方(L2),这些线圈嵌入 到不同的电气装置中。L1即是诺基亚的无线充电底座,L2即可理解为手机本身。发射线圈中的交流电生成磁场,磁场包住接收线圈中的电压。这一电压即被用来 对设备进行充电。”

Qi的这种磁感应工作原理当前使用与功率不超过5瓦的设备,由于符合Qi标准的充电器和设备使用相同的频率,因此无论制造商或品牌如何,只要他们的工作区域能够相互接触,所有Qi产品均相互兼容。

楼主:
掌握技巧 拆动无线充电板

明白了这其中的原理,下面我们切入主题,马上拿起工具,开始进行充电板的拆解。

我们选择的这款电小二无线充电器从外观看没有任何螺丝孔,那么如何拆开呢?我们首先要准备拆机翘边的起子以及螺丝刀。有了这两样工具就可以开始拆解了。

拆解无线充电器

拆解首先要从无线充电板的USB接口部分下手。轻轻将该区域掰开,并用翘边起子沿边缘滑一圈。这时可能会感觉很紧,有要把充电器掰碎的感觉,这时手稳住,在滑一圈后,轻轻使劲,就可以将无线充电板打开了。

这个USB接口是拆开的下手点

无线充电器打开了

打开充电板我们看到,原来两部分是通过充电器内的卡扣铆合连接在一起的。打开了充电器,下面就开始探求其中的奥秘吧。

楼主:
探究无线充电器内部的奥秘

我们已经将无线充电器打开了,虽然充电器比较大,但其中的主要部件却非常简单。主要由控制电路板和充电线圈两部分组成。

充电电路板是无线充电器的最核心的部分。我们看到电小二的这款无线充电器采用了AFD-101TQ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无线充电控制芯片为AFD-101TX。我们看到整个线路板做工还是非常精良的。线路板上的焊接点、颗粒非常平整,这样的做工让人满意。

AFD-101TQ无线充电主板

AFD101-TX无线充电控制芯片

主板上的IR芯片

控制版背面

无线充电器电容

在互联网上我们也查到AFD这套无线充电解决方案是一家来自深圳的一家名为阿凡达的专门从事手机无线充电周边配件设计和制造的OEM厂商。该厂商的产品获得了美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其无线充电解决方案也为很多手机以及配件厂商提供解决方案。

楼主:
接收器中的秘密

电小二W9300针对三星GALAXY S3设计,出了无线充电板外,还有一个无线接收器。把它放置在手机中,那么您就不需要再购买昂贵的官方无线充电套装让手机实现无线充电了。那么这个接收器内部有怎样的秘密呢?下面就来为大家揭秘。

我们把接收器正面的贴纸撕掉,就可以看到无线接收器的内部了。在接收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QI的标识,同时还有与无线充电解决方案配套的线路部分。

而在接收器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无线充电线圈的加强贴纸,它可以让手机在无线充电时获得更充分的充电效果。

无线充电接收器内部

线路部分

背面的加强线圈

到这里我们的拆解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将无线充电器装回,再次给手机进行充电,发现一切工作正常

为Nexus 4进行无线充电

总结:

在上面的**中,我们通过拆解的方式来为大家揭开了无线充电器内部的秘密。其实无线充电器中最主要的部分采用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芯片、线路板以及焊接的工艺决定的无线充电器的质量。而通过拆解我们看出电小二的这款第三方无线充电器的代表还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在最后笔者也要友情提醒大家,在购买这类手机配件的时候我们应该进行选择大品牌产品,良好的做工和完善的售后体系将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舒心。

网友A:
兄弟 还带有超链接呢

网友A:
应该移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还带有超链接呢

超链接在哪?

网友B:
在二楼**首段!: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链接在哪?

当时看到一个蓝色标记的

网友C:
无线充电   比较好玩   需要好好玩玩

网友D(2013-08-27):
关键在于整流逆变后电源的频率必须和线圈和电容构成的谐振器的固有频率相同,不然效果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