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利用USB和适配器提供电力的充电器电路

楼主(2013-06-27):
目前许多充电器IC具有电源关断控制。集成这一功能不仅仅是简单地替代外部元件。由于集成充电器能够了解开关电路的操作,有助于改善电源变化时的切换。

MAX8844等双输入充电器处理利用USB和适配器供电的充电器,器件还具有高达28V的输入过压保护

充电器常见的设计考虑是从多电源供电问题,特别是采用圆形连接器时,可能会连接到不正确的适配器。为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MAX8844禁止从高于 7.5V的输入电源充电,能够承受并阻止高达28V的输入,可有效保护电池、充电器及下行电路,防止错误地连接到其它任何类型的适配器。此外,MAX8844具有过压保护LDO,从USB和适配器(IN)输入偏置,可向系统提供30mA电流。无论充电器是否使能,这些LDO输出 (SAFEUSB和SAFEOUT)都保持有效。器件执行的其它充电功能包括:电池检测、热限制、在极端环境温度下减小充电电流(以维持较低的管芯温度)、自动启动逻辑输出、外部电源作用时通知系统。

网友A:
可以使用专门的充电芯片的。

网友A:
电路设计还不难,挺方便的。

网友B:
见过给锂电池设计的充电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