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开发基础

楼主(2013-06-28):
1.
元器件 CYPRESS 68013A:支持USB 2.0协议,带增强型8051单片机,时钟频率48Mhz。支持串口通讯。
2.
文档

68013外设手册

68013外设手册

68013A外围电路图

FX2 TechRefManual.pdf

EZUSB-FX2技术手册

FX2和FX2LP的区别

CYAPI手册 高级类库

CYUSB手册 底层API

3.
开发环境
3.1

Keil C 7.0编译器
3.2

C++ Builder 6.0
3.3

VC++ 6.0
3.4

EEPROM烧写器
3.5

68013A的开发包(含CYPRESS CONSOLE、CYUSB.SYS、例程等)
3.6

BUS HOUND 5.0

4.
开发流程
4.1

硬件程序编写
1)根据CYPRESS的示例程序建立工程框架,一般由FW.C PERIPH.C和定义寄存器的几个头文件组成。

2)FW.C负责了设备连接、重枚举、设备初始化等过程
3)PERIPH.C负责响应各种中断事件。
4)dscr.a51文件定义了USB设备握手时需要的各种描述符
5)FX2REGS.H定义了USB中所有的寄存器
6)FX2.H主要定义了各种二级中断向量和描述符的数据结构
7)编译后的二进制代码和工程同名,扩展名为HEX。
8) 相应的头文件和类库在KEIL C的lib和inc文件夹内,需在项目设置中设置路径。

4.2

硬件程序烧录
1)因为本产品要求将二进制代码和硬件PID/VID烧录在EEPROM,而不是使用CYPRESS推荐的在线下载方式,所以外部采用了8K的EEPROM。上电后68013A会将EEPROM中的数据和程序加载到RAM中运行。
2)HEX文件只是68013A上8051的程序代码,还要加上PID/VID等信息才能正确运行,CYPRESS在开发包中提供了HEX2BIN.EXE这个工具,可以根据HEX生成完备的IIC文件,将此文件烧录到EEPROM上即可。
3)HEX2BIN.EXE的使用方法如下:
将XXX.HEX文件拷贝到HEX2BIN.EXE所在目录,打开CMD,按如下格式输入:
hex2bix -i -o xxx.iic xxx.hex -f 0xC2 -v 0x1234 -p 0x1234
-i
表示输出文件,也就是IIC文件
-o

表示输入文件,也就是HEX文件
-f
表示68013A发送PID/VID的方式,这里为C0,即从EEPROM上读取。
-v
表示VID的BCD码,开发阶段使用1234
-p
表示PID的BCD码,开发阶段使用1234
4)将生成的IIC文件用烧写器烧录到EEPROM上,本项目使用的是深圳思泰佳电子公司的NSP通用烧写器,此烧写器不支持IIC类型,选择BIN类型可替代。

4.3

驱动的识别
1)将EEPROM连到68013A上后,接上USB线,上电。计算机提示找到新硬件,要求安装驱动。
2)CYPRESS针对68013A提供了全新的驱动程序CYUSB.SYS。这个驱动使用了新的API,所以上位机的编写上和旧的方式完全不同。底层的IOCTL控制字的定义也完全不同,详见CYAPI.PDF和CYUSB.PDF。
3)安装驱动之前,必须先根据VID/PID正确编辑CYUSB.INF文件,在文件中添加自己的PID/VID代码和设备描述,连接设备时,将根据硬件上的PID/VID查找INF文件中对应的驱动,如果找不到,在设备管理器中将显示“68013 EEPROM MISSING”的字样。
4)详细的INF配置方法参考CYUSB.PDF PART1/PART2/PART3。这里不在赘述。
5)安装驱动时候找到修改好的CYUSB.INF文件,驱动将被正确安装,此时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4.4

测试过程
1)被正确识别的设备可以在CYPRESS CONSOLE上看到设备信息。如图:
2)CYPRESS CONSOLE的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CyConsole.chm。
3)要注意的是,除EP0/EP1外,当其他端点Max Pkt Size大小为64字节时,表示工作在USB 1.1模式,有可能是软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外围上拉电阻的问题。开发中要特别注意。

5.
推荐开发流程
5.1

看本介绍USB 2.0协议的书,对USB 2.0协议有所了解。推荐《USB 2.0原理与工程开发》
5.2

看CYUSB.PDF文档。了解驱动安装方法。
5.3

看KEIL C51的书籍,熟悉C51的编程方法,熟悉KEIL C编程环境。
5.4

看CYPRESS提供的例程,了解68013A编程框架。推荐《EZ-USB 2100系列单片机原理、编程及应用》(基本框架类似,部分寄存器定义不同)。
5.5

对照USB 2.0协议,编写dscr.a51文件,配置各种描述符。
5.6

结合FX2 TechRefManual.pdf,研读FW.C、PERIPH.C、FX2REGS.H、FX2.H,了解寄存器的定义。
5.7

根据系统需求编写响应代码,有开发板时,根据开发版上的LED来测试程序正确与否。
5.8

根据CYAPI.PDF CYUSB.PDF编写上位机通讯程序。
同步读取数据方法
XferData();
异步读取数据方法

BeginDataXfer()/WaitForXfer()/FinishDataXfer();
5.9

调试程序。
5.10
编写其他8051上的程序,并继续调试。

6.
发布时应提供的文件
1)CYUSB.SYS
2)CYUSB.INF
3)XXX.IIC

楼主:
7.
重点讲解
7.1

如何理解CYPRESS 68013A程序框架
CYPRESS提供了非常好的程序框架,免去了用户自己编写一些通用性比较强、模式化的程序(如果不提供,很少有人能写出如此高效,结构紧凑的程序,实际上此框架和68013A内部结构关系密切,一般人也没有足够的内部资料也不可能写出来)。在框架的基础上,用户只需在相应的地方写相应的代码即可完成USB工作。
一般来说框架可以分成3个部分。
1)
描述符文件。例如dscr.a51文件,里面定义了枚举设备的时候要用的各种描述符信息,这部分用户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自己编写。我写的时候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各种书籍协议版本不同,翻译质量不同,同一字段的意义表述不同,容易让人产生困惑。例如USB 1.1/2.0/2.13对设备类型的子类定义都不完全相同,所以写的时候最好几种文档对比起来写。由于USB官方网站的文档中字段解释过于专业化,所以对USB不是很熟悉的人比较难以理解其真正含义。所以要多参考不同的书籍,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开发速度,但对第一次做USB开发的人来说,这也是值得的。
2)
固件文件,例如FW.C文件,这是硬件程序的函数入口。主要有以下这些方法:
void SetupCommand(void);

//握手命令处理
void TD_Init(void);
//初始化,完成配置,启动时调用一次
void TD_Poll(void);
//用户处理程序,循环调用
void IO_Init(void);
//8051 IO初始化
void REG_Init(void);
//8051寄存器初始化
BOOL TD_Suspend(void);
//挂起处理
BOOL TD_Resume(void);
//唤醒处理
//以下为各种描述符的获取和设置函数,重枚举时自动调用
BOOL DR_GetDescriptor(void);

BOOL DR_SetConfiguraTIon(void);
BOOL DR_GetConfiguration(void);
BOOL DR_SetInteRFace(void);
BOOL DR_GetInterface(void);
BOOL DR_GetStatus(void);
BOOL DR_ClearFeature(void);
BOOL DR_SetFeature(void);
BOOL DR_VendorCmnd(void);
3)
功能文件,处理各种中断。例如PERIPH.C文件。8051一般默认只有四个中断,这显然不够USB使用,所以CYPRESS引入了自动向量的概念,相当于软中断,大大扩展了现有的中断数量。主要的中断有:
void ISR_Sudav(void) interrupt 0
//收到setup包
void ISR_Sutok(void) interrupt 0 //收到SETUP令牌
void ISR_Sof(void) interrupt 0 //收到起始帧
void ISR_Ures(void) interrupt 0 //收到RESET
void ISR_Susp(void) interrupt 0
//收到挂起信息
void ISR_Highspeed(void) interrupt 0 //高速模式
void ISR_Ep0ack(void) interrupt 0
//正常响应ACK
void ISR_Stub(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0in(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0out(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1in(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1out(void) interrupt 0 //EP1输入中断
void ISR_Ep2inout(void) interrupt 0
//EP2中断
void ISR_Ep4inout(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6inout(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8inout(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Ibn(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0pingnak(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1pingnak(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2pingnak(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4pingnak(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6pingnak(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8pingnak(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rrorlimit(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2piderror(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4piderror(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6piderror(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8piderror(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2p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4p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6p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8p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2e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4e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6e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8e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2f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4f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6f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Ep8fflag(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GpifComplete(void) interrupt 0
void ISR_GpifWaveform(void) interrupt 0
特别是对于接受数据,一般都在中断中完成相应处理,“中断中适合进行少量简短的操作,不适合进行复杂操作”,这句话在此依然有效。如果要进行复杂的操作可以在TD_POLL()中进行(多数操作都是在这个函数中完成的)。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断程序的结尾应该让中断复位,允许下一次中断,有些端点的计数器也要清零并允许接受新的中断请求。例如:

EP1OUTBC = 0;
//清空计数

EZUSB_IRQ_CLEAR(); //USB中断复位

EPIRQ = 0x08;
//允许EP1中断请求

7.2

68013A端点寄存器介绍
68013A内部的寄存器约有300个上下,一次都记住是不可能的,而且每个寄存器都有8个位,也就是说一共有2000多个可以配置的位,一次都理解掌握这些位的含义也是不可能的,所幸地是开发中并不会用到所有的寄存器,但是依然强烈建议把FX2REGS.H和FX2.H走读一边,这就像读书一样,没有学会识字,再看都是天书。结合FX2 TechRefManual.pdf走读这些寄存器大约需要一到两天时间,这点时间投入还是值得的。
在通讯过程中,打交道最多的是各种端点寄存器,掌握好这些寄存器地使用对提升开发效率是很有帮助。值得特别关注的寄存器和配置位如下:
Rwuen、REVCTL、EP1OUTCFG、EP1INCFG、EP2CFG、EP4CFG、EP6CFG、EP8CFG、EP2FIFOCFG、EP4FIFOCFG、EP6FIFOCFG、EP8FIFOCFG、FIFORESET、EPIRQ、EPIE、EP1OUTBC、APTR1H、APTR1L、EXTAUTODAT1、AUTOPTRH2、AUTOPTRL2、EXTAUTODAT2、EP2BCH、EP2BCL
其中有些寄存器的设置需要连续设置多次,看似重复了,其实不然,这和设置的缓冲区数量有关。有些寄存器中间必须用SYNCDELAY来延时。这类寄存器FX2 TechRefManual.pdf上有说明。
对于EP0,用于系统握手,相关的寄存器操作基本上都由68013A的内核(SIE)来完成了。
对于EP1,分为OUT/IN两组配置和寄存器。
对于EP2~EP8,不分OUT/IN输入输出,主要有EP2CFG/ EP2FIFOCFG/ EP2BCH/EP2BCL寄存器。

7.3
什么是自动指针
自动指针是CYPRESS提供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特性。在数据交互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涉及到数据的搬迁,比如从EP2OUT收到的数据需要转发到EP6IN上(一些转换类设备);再比如从RAM中拷贝数据到EP4IN上,传统的做法是申明两个指针,指向源和目的地址,然后用循环一个个字节拷贝,同时还要考虑增加指针地址,对于连续的空间这到不是问题,关键是如果数据需要拷贝到多个缓冲时,指针地址是循环的。这时候如果手工完成操作很容易出错。
因此CYPRESS提供了两组自动指针,用的时候一组指向源,一组指向目的地址。然后循环拷贝数据就行了,自动指针会自动指向下一个源或目的空间,不论是否是循环地址方式。这样减少了程序出错的几率。
下面的程序将EP2OUT接受到的数据拷贝到EP6IN发送出去:

if(!(EP2468STAT & bmEP6FULL))

{
// check EP6 FULL(busy) bit in EP2468STAT (SFR), core set's this bit when FIFO is full

APTR1H = MSB( &EP2FIFOBUF );

APTR1L = LSB( &EP2FIFOBUF );

AUTOPTRH2 = MSB( &EP6FIFOBUF );

AUTOPTRL2 = LSB( &EP6FIFOBUF );

count = (EP2BCH << 8) + EP2BCL;

// loop EP2OUT buffer data to EP6IN

for( i = 0x0000; i < count; i++ )

{

// setup to transfer EP2OUT buffer to EP6IN buffer using AUTOPOINTER(s)

EXTAUTODAT2 = EXTAUTODAT1;

}

EP6BCH = EP2BCH;

SYNCDELAY;

EP6BCL = EP2BCL;
// arm EP6IN

SYNCDELAY;

EP2BCL = 0x80;
// re(arm) EP2OUT

}

}
APTR1H/APTR1H通过MSB和LSB获取EP2FIFOBUF的高位地址和地位地址。
EXTAUTODAT1表示APTR1H/APTR1H指向的数据。
AUTOPTRH2/AUTOPTRL2通过MSB和LSB获取EP6FIFOBUF的高位地址和低位地址。
EXTAUTODAT2表示AUTOPTRH2/AUTOPTRL2指向的数据。

7.4

CYUSB和CYAPI的关系
以前68013上位机程序的编写过程中,应用程序端通过调用DeviceIoControl() API或CREATEPIPE() API与驱动进行交互,继而读写控制硬件设备,在新的68013A的驱动中采用了两种新的调用方法:
第一种是继续使用DeviceIoControl()函数读写,不同的是,IOCTL控制字和老驱动完全不同,具体定义参考CYUSB.PDF。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底层API完成操作。
第二种是使用CYPRESS提供的面对对象的类,一共有9个类,调用这些类的方法就可以和硬件打交道。这些类是对第一种方法的封装,使用起来非常简便。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这两种方法或混合使用,使用时需要加上头文件CyAPI.h和cyioctl.h,另外在项目中还要引用CyAPI.lib。

7.5

同步和异步读写的比较
CYAPI提供了同步和异步读写方式。同步方式的时候调用线程阻塞在哪里,直到读写到数据或超时;异步方式的时候调用线程立即返回。具体实例参考CYAPI.PDF。

7.6

如何用C++ BUILDER写上位机程序
1)
首先确定使用7.4中的第几种方法,添加相应的头文件和库文件。
2)
连接USB设备,确保驱动已经被正确加载。
3)
编写收发数据线程。通过开发板上的LED或CYPRESS CONSOLE或BUS HOUND分析收发正确与否。

7.7

U盘如何正确加载驱动
在WINDOWS 2000/XP上U盘使用的PID/VID应该直接能加载操作系统默认的海量存储器的驱动程序。为了使用正确的PID/VID,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1)
找一个现有品牌的U盘,看看他的PID/VID是何值。
2)
在注册表中查找海量存储器信息。

8.
其他问题
1)
编写上位机的时候要注意添加异常处理。
2)
调试上位机的时候,USB外设应正确连接。
3)
8051其他模块的编写请参考相应书籍

网友A:
这个很经典!值得分享

网友B(2013-12-12):
谢谢分享,给我指了条学习的路子!

网友C(2014-01-27):
都是一些必备的基础啊…………

网友D:
基础知识 写的非常详细 帮顶

网友E:
开发基础对整个程序的开发都非常重要

网友F:
写的非常详细 赞一个

网友G:
基础很重要 lz写的很不错 辛苦了

网友H:
扫盲贴 基础罢了

楼主:
转走了 贴不错

网友I:
CYPRESS提供了非常好的程序框架,免去了用户自己编写一些通用性比较强、模式化的程序

网友J:
基础非常重要 不能出一点差错

网友K:
很详细的贴 非常棒

网友L:
很经典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贴了

网友M(2014-04-20):
给点资料或者连接啥的?

网友N(2014-06-13):
CY7C68013A 原装现货,有需要可以联系  QQ:547838378 电话:13692110307

网友O(2016-04-22):
想问楼主,你的这部分是固件程序,那么在FPGA上对读写的控制时序程序,您又是如何设计的?想看看做参考,因为手册上的异步模式下的slavefifo的读写时序没有看的太明白。谢谢!

网友P:
CY7C68013A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