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关于上传图片的改进

楼主(2013-06-28):
TE, ce, Users, RS, se

:lol帖子上传图片为什么还要选择

网友A:
本地图片需要以附件形式上传,网络图片可以直接以链接形式上传。
支持复制的网络图片可以直接粘贴复制
为了提高可用性和有效性,最好把图片上传到论坛,别的网站的图片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可能无法访问

网友B:
21ic论坛是支持图片链接的,只是有些网站的图片不让外部引用,这个和21ic无关

网友C:
不能直接粘贴有时候很不方便   比如贴子中有很多的图片需要插入  就需全部截屏保存为jpg格式的  上传插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粘贴有时候很不方便   比如贴子中有很多的图片需要插入  就需全部截屏保存为jpg格式的  上传插入
...

只能贴网络图片
本地图片必须上传,数量多可以批量上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能贴网络图片
本地图片必须上传,数量多可以批量上传

嗯  批量上传很好用

网友D:
@21小跑堂
今天图片显示怎么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