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控制马达,马达单独供电第二个电源应该怎么连a?

楼主(2013-06-28):
我这样连不开单片机马达也会转,只是转的慢些.
。。。
好像明白点了,开单片机P3.7设置为高电平,EB之间没有压差,三极管不通(?);
                    关单片机,P3.7不是高电平了,有压差,三极管通了。
但是这样单片机得一直开着啊,如何实现关单片机也不转呢

这个电路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吧?如果单片机一直开着的话
。。。。。。
可不可以去掉三极管直接用光藕控制另一路?

网友A:
建议好好看下三极管的知识,这样理解更深。你说的一点都不靠谱。

网友B:
共地不就OK啦

楼主:
是共地的,但是关单片机三极管就会通。。。只要这样接没有错误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个光耦把两个电源隔离起来,用单片机控制光耦的通断,再通过光耦控制马达驱动电路的通断,这样单片机掉电以后光耦输出截止,马达断电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那我可不可以去掉三极管直接用光藕控制另一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光耦把两个电源隔离起来,用单片机控制光耦的通断,再通过光耦控制马达驱动电路的通断,这样单片机掉电 ...

买什么型号的光藕呢?

网友C:
普通的就行了吧,817.我也是个菜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那我可不可以去掉三极管直接用光藕控制另一路呢?

要看你光耦能不能带的动马达了,带不动就要加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光耦能不能带的动马达了,带不动就要加三极管

我查了一下光藕,说是电-光-电转换,第三个电的大小和第一个电的大小相关,在这个图如果第一个电由单片机提供的话,那第三个电就和电源二没关系了啊,马达相当于是电源一驱动的
。。。。。。。。。。。。。。。。
我又看了一遍工作原理,明白了

网友D:
这个接法也可以,但是必须在PNP三极管基极添加一个上拉电阻,使其在没有驱动信号时保持截止

网友E:
B极上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