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时钟

楼主(2013-06-28):
请教大家,下图红圈处是我用的sdram。

请问sdram的时钟可调吗?是不是只要不超过最大时钟频率就可以呢。我用100MHz的读写没问题。用125MHz或150Mhz就出现问题了。不知道是需要调整sdram控制器的参数还是必须用特定时钟频率,如50MHz、100MHz、133MHz、166MHz(133和166用fpga难以实现)等?